欧姆龙CP1H高速计数中断(范围比较)说明

楼主(2019-04-02):
硬件设备:CP1H-XA40DT-D(PLC)、E6B2-CWZ5B (PNP 型编码器)

软件:CX-Programmer

1、系统概述,硬件搭建和接线,如图 1-1 所示。

图 1-1 使用高速计数器 0,A 相接 8 号端子,B 相接 9 号端子,Z 相接 3 号端子, 褐色接电源正极,蓝色接电源负极,COM 端接负。

我们用到的是高数计数器 0,图 1-2 为高速计数器 0~3 的通道分配。

2、操作步骤 (1) 软件设置: a. 连接软件 在 CX-programmer 中新建工程选择 CP1H,如图 2-1 所示.

选择设备类型,XA 型,如图 2-2 所示.

b. 点击设置,在内置输入设置中,选择高速计数器 0,线性模式,软件复位, 相位差输入。设置完成后,需要断电重启 PLC。如图 2-3 所示.

c. 在新任务中选择中断任务 10,如图 2-4 所示.

d. 编写主程序

CTBL 指令说明

CTBL的C1是#0是高速计数器0,C2是#1是登录区域比较的比较表,开始比较 运行。S是D100是比较表的地位通道编号。在D100CH中区域1的下限值的低四位是 #03E8,D101CH中区域1下限值的高四位是#0000;D102CH中区域1的上限值的低四 位的值是#07D0, D103通道中区域1上限值的高四位是#0000,D104的值是#A,选 择中断任务10。区域2~区域8不使用,在D109,D124,D129,D134,D139写入#FFFF 表明此区域的设定为无效。

e. 中断程序

3、现象和结论 由上面的程序可知,我们的区域比较范围为 1000~2000 当旋转编码器超过 1000 时,启动中断程序,D1000 加 1,如图 3-1 所示; 当旋转编码器从 2000 降到 1000~2000 的范围内时,D1000 加 1,如图 3-2 所示.

4、注意事项 (1) 区域的上限值与下限值的设定应满足上限值≥下限值

网友A:
下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