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学PLC,笔记本得什么配置?

楼主(2019-04-02):
最近准备学习下PLC,装编程软件的话,笔记本的配置要求是什么?求推荐

网友A:
你想学什么品牌,具体什么型号的PLC?每款PLC编程软件对硬件的要求不一样的,你得具体点

网友B:
一步到位,买个好的。因为越往后你要学习的东西也越多。光PLC可能就涉及好几个品牌,尤其西门子的,往往很大。还有各种触摸屏软件,绘图软件,组态软件,所以尽量买好的。

网友C:
看你装PLC软件多大,点数少的,一般软件就几百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