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的间接寻址方法

楼主(2019-04-02):
  1. 间接寻址介绍: (1)IR,DR 地址介绍: IR:16 个变址寄存器 (IR0 ~ IR15) 用于执行间接寻址。每个 变址寄存器用于保存 CIO、D、W、H、A、T、C、E 区中一个存储地址 的绝对地址。需要使用 MOVR(560) 指令将常规数据区地址转换为其 对等的 PLC 存储器地址,然后再将该值写入指定的变址寄存器中。(用 MOVRW(561)指令在变址寄存器中设定定时器/计数器当前值(PV)的 PLC 存储器地址。)

DR:16 个数据寄存器 (DR0 ~ DR15) 用于对变址寄存器中的 PLC 存储器地址进行偏移。数据寄存器中的值可加到变址寄存器的 PLC 存储器地址中,以指定 I/O 存储器中的位地址或字地址的绝对地 址。由于数据寄存器中包含带符号二进制数据,因此变址寄存器中的 内容可向前地址或后地址进行偏移。偏移值的范围-32768 到 32767.

(2)直接寻址和间接寻址的区别: 直接寻址即直接找到需要操作的地址。间接寻址是在直接寻址的 基础上,对地址中的内容再次寻址。 (3)常用指令:

MOVR 指令的使用举例:

2. IR 和 DR 的使用:

(1)固定指针:

通过固定指针将 D0-D4 分别赋值为 1、2、3、4、5,程序如下:

分别触发 W0.00 和 W0.01-W0.05,现象如下:

(2)偏移指针: DR□,IR□这种写法组成偏移指针。 例如通过对 D10 地址进行偏移,分别将 D11、D12 分别赋值 10 和 11,程序如下:

图 2-4

依次触发 W10.00、W10.01、W10.02,可以看见 D11 和 D12 里的值为 10 和 11,现象如下:

3. 注意事项: (1)在下述情况下,变址寄存器将被清除: a.运行模式从 PROGRAM 切换至 RUN/MONITOR 或与之相反时; b.电源重启时; (2)PLC 存储器地址表如下:

网友A(2020-07-23):
学习一下欧姆龙的指针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