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界的七言绝句

楼主(2019-04-02):
工控界的七言绝句,有知道的不?

单相电源插座接线的规定

单相插座有多种,常分两孔和三孔。

两孔并排分左右,三孔组成品字形。

接线孔旁标字母,L为火N为零。

三孔之中还有E,表示接地在正中。

面对插座定方向,各孔接线有规定。

左接零线右接火,保护地线接正中。

漏电保护器的选择

选择漏电保护器,供电方式为第一。

单相电源二百二,二线二级或单级。

三相三线三百八,选用三级保护器。

三相四线三百八,四线三级或四级。

“级”表示开关触点

“线”表示进、出线

灯泡不亮的原因查找

灯泡不亮叫人烦,常见原因灯丝断。

透明灯泡看得着,否则可用电笔验。

合上开关点两端,都不发亮火线断。

一亮一灭灯丝断,两端都亮断零线。

埋地导线埋设前

断芯检查 断点确定

地埋导线埋设前,有无断芯盘盘检。

检查使用兆欧表,L一端接导线,

导线另端放水中,仪表E端照此办,

慢慢摇动兆欧表,针不到零是断线。

查找断点在何处,使用仪器DG3,

单相交流接一头,仪器贴附地埋线,

从头到尾慢移动,仪灯发光线未断,

若是仪器灯熄灭,此处就是断线点。

低压验电笔判断交流单相电路故障

交流验电用电笔,亮为火线不亮地。

电路故障可检查,通电测量火和地。

亮灭正常查设备,电路断开不可疑。

若是两端都不亮,电源火线已脱离。

若是两端都发亮,零线断裂或脱离。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电压(电流)

测量之前先调零,量程选择要适中。

确定电路正负极,并联(串联)接线要搞清。

黑色表笔接负极,红色表笔要接正。

若是表针反向转,接线正负反极性。

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电阻

测量电阻选量程,选完量程再调零。

两笔短路看表针,不在零位要调整。

旋动欧姆调零钮,表针到零才算成。

旋钮到底仍有数,更换电池再调整。

接触一定要良好,阻大两手要悬空。

测量数值保准确,表针最好在格中。

测量完毕关电源,旋钮旋到电压中。

已知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容量和电压

求取额定电流的近似值

中小容量高低压,电流估算看千瓦。

给出关系为中值,容大减小容小加。

一个千瓦两安培,常用低压三百八。

高压电机三千伏,四个千瓦一安流。

电压更高六千伏,八个千瓦一安流。

额定电压到一万,十三千瓦为一安。

三相380V电动机改用单相220V电源供电

接线方法和接入电容器的电容量计算

电机三相改单相,绕组接法按原状。

三端出线都有用,俩接电源一接容。

接容以后接电源,接零接火转向反。

电机三相改单相,并接电容的容量。

工作电容看接法,星接小来角接大。

百瓦电机微法数,角接为十星接六。

起动电容可同大,十瓦二至三微法。

电容耐压看电源,二百二电源三百三。

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关系

电感妙在一“感”字,感情来去皆需时。

刚一见面很陌生,心里的话儿难启齿。

一旦需要分手时,“藕断丝连”还相思。

电源一通电压加,电流一时难通达。

切断电源电压断,电流一时难切断。

上述比喻教通俗,电压在前流在后。

两者相差电角度,最大数值九十度。

每千米导线的重量估算

千米导线有多重,要看截面和品种,

截面单位毫米方,乘以系数值不同。

硬铝最轻二点八,纯铝次之把三乘。

钢芯铝绞乘以四,七点八铁比较重。

再重纯铜八点八,钢绞最重九点零。

考虑弧垂和绑扎,再把一点零三乘。

相关公式:质量=密度X体积

体积=底面积X高度

发电机原理和右手定则

导线切割磁力线,感应电磁生里面。

导线外接闭合路,就有电流流其间。

判断流向用右手,伸开右手成平面。

导线运动拇指向,手心面对N极端。

四指方向即电流,该端也是正极端。

基尔霍夫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导线切割磁力线,感应电磁生里面。

导线外接闭合路,就有电流流其间。

判断流向用右手,伸开右手成平面。

导线运动拇指向,手心面对N极端。

四指方向即电流,该端也是正极端。

整流电源输出直流电压

与输入交流电压的关系

以及整流二极管的反压

交流电压变直流,输出电压怎样求?

输入电压为一百,单相半波为四五。

三相半波一一七,半波两倍全波数。

如若采用晶闸管,从零开始到上数。

管子反压要记住,单相三相不同数。

单相桥式一四一,三相桥式二三九。

电阻串联和并联后总阻值的计算

电阻串联值增加,越串越长阻越大。

电阻并联值减小,相当截面在增大。

并联总阻较难求,各值先要求倒数。

倒数之和的倒数,就是并联后电阻。

并联只有俩电阻,总阻可用简式求。

两阻之积作分子,两阻之和作分母。

三相交流电源的两种接法和两种出线方式

三相接法有两种,一个三角一个星。

角接三相围一圈,三个顶点三相线。

星接三尾联一点,联点叫做中性点。

三首引出三相线,中点出线中性线。

相线俗称叫火线,中线俗称叫零线。

星接可出两种线,三相三线和四线。

三相三线无零线,三相四线有零线。

为减小输出电流纹波而设置的滤波电路

要想得到稳定流,滤波电路接输出。

一个电容一个抗,接成一种T形路。

两个电容一电抗,名称叫做派电路。

还有一种较简单,两个电容一电阻。

电刷偏离中性线的影响和调整方法

励磁接通再开断,同时要把仪表看。

仪表指针来回摆,摆幅较大电刷偏。

轻轻旋动电刷架,摆幅最小调整完。

电机通电正反转,两次转速来相减。

所得之差若较大,说明电刷比较偏。

轻轻旋动电刷架,相差最小调整完。

网友A:
确定是七言吗?

网友B:
总结出来的都是人才

网友C:
人才啊 膜拜

网友C:
我就是来送分的

网友C:
顶礼膜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