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保护器在大型桥梁中的应用

楼主(2019-04-02):
国内有众多大型桥梁,这些桥梁已成为城内各区域以及城际间最为重要的连接纽带。现代化的大型桥梁主要由桥梁主体、配套建(构)筑物以及电气电子系统等构成。而电气和电子系统集成了监控、通信、收费、供配电、照明、亮化等一系列精密的仪器设备,这些设备耐压耐受能力相对较低,容易遭受感应雷的侵袭,因此需要选择质量好的、适配的浪涌保护器来进行全面的防护。

【钧和电子•浪涌保护器】就“浪涌保护器在大型桥梁防雷中的应用”做详细的分析:

一、供配电系统中浪涌保护器的选型

(一)采用三级电源浪涌保护器进行多重防护

1.一级电源浪涌保护器,安装在变压器低压侧或低压电缆引入配电室或配电屏终端入口处;

2.二级电源浪涌保护器,安装在箱梁除湿、主塔照明、结构检测、道路监控、道路照明、高杆灯/中杆灯照明(两侧)、景观照明、收费岛照明等电源进线处;

3.三级电源浪涌保护器,安装在精细用电设备电源进线处,例如机房UPS等;

4.塔顶泛光照明或塔外、拉索、悬索外轮廓照明装置的电源线路上要安装三级电源浪涌保护器。

(二)电源浪涌保护器选型参数要求

1.持续运行电压UC不小于320V,UPS输出端的电源浪涌保护器持续运行电压UC不小于275V;

2.源浪涌保护器的电压保护水平应根据220/380V配电系统各种设施绝缘耐冲击过电压确定;

3.电源浪涌保护器上端宜安装过流保护装置,其极限分断能力应根据接地故障地故障短路电流确定;

4.当电压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与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大于10米,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大于5米,线路长度达不到要求时,要加装退耦装置;

5.电源浪涌保护器要选择有状态指示的,可显示劣化状态;

6.当机电设备采用直流供电时,视其具体情况进行选择直流电源浪涌保护器。

(三)配电系统中的其他重要防雷措施

配电系统中的浪涌保护器是重要的防雷装置之一,为了确保整体的防雷效果,其他重要的防雷措施还有:

1.低压配电所、配电房、消防泵房建筑物应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进行防雷设计,且采用共用接地系统,接地电阻应不小于4Ω;

2.高压架空供电线路进入变电所、配电房之前应转用金属保护套或绝缘保护套电力电缆穿钢管埋地引入变压器输入端,埋地距离不小于15米,其金属护套或钢管的两端应可靠接地;

3.低压供配电系统的配电线路应选用TN-S或TN-C-S接地系统。

4.新建进出大型桥梁收费、监控、通信机房和收费广场的电气线路应采用电缆暗敷线路,其他用途的电气线路宜先采用电缆暗敷线路,工程建设条件特殊时,也可采用架空线路。

5.各配电线缆应采用屏蔽电缆或穿钢管电力电缆埋地敷设,屏蔽层或穿线钢管至少两端就近接地。固定在桥梁、收费岛、办公六等建筑物上的节日彩灯、射灯、信号灯、航空障碍灯以及其他用电设备的电源线采用金属铠装电缆或护套穿钢管,各段金属管保证电气贯通。水平布置的金属管或电缆的金属铠装层宜每隔30米与避雷带或接地装置就近等电位连接,垂直布置的金属管或电缆的金属铠装层至少应在上下两端就近与等电位连接带连接。

二、信号浪涌保护器的选型

大型桥梁中的电子系统主要包括通信系统、监控系统、除湿系统、桥梁内垂直/水平运输系统控制系统等,按照这些电子设备的类别和参数来选配信号浪涌保护器,具体如下:

1.信号线路浪涌保护器选择应根据线路的工作频率、传输介质、传输速率、传输宽带、工作电压、接口形式、特性阻抗等参数,选择适配的浪涌保护器。

2.通信信号浪涌保护器的类别主要有网络信号浪涌保护器、电话信号浪涌保护器、监控信号浪涌保护器、视频信号浪涌保护器等,按照不同的线路类别来选配,其中标称放电电流不小于5kA;

3.网络数据线浪涌保护器处满足各类接口设备传输速率的要求外,其接口的线位、线排、线序等应与被保护设备接口兼容;

4.同轴电缆信号浪涌保护器选型时,要考虑到插入损耗、驻波比、工作电压和电流、工作频率及功率特性等,同时要具备防水功能,其标称放电点流不得小于3kA;

5.I/O控制线、数据总线的控制信号浪涌保护器

各类控制、数据采集接口的浪涌保护器启动电压应和设备的工作电压相适应,一般应为工作电压的1.2倍至2.5倍,浪涌保护器的插损应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钧和电子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www,junhedianz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