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PLCXDM系列VC編輯提問

楼主(2019-04-02):
请问各位神人, 我目前有个专案是要用XDM系列的PLC, 要将HMI替换成PC使用C++开发,

请问是不是Port 1 口(RS232)透过Serial Port方式传送及接收资料(Modbus协议)就可以?

网友A:
我只用过自由通讯模式 485口通讯的,接收从PC来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自由通讯模式 485口通讯的,接收从PC来的信号

請問你是透過輸出端口的A,B端子進行通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