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cpu67160LED显示deaderro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4-02):
140cpu67160LED屏显示错误,每次重新上电出现各种不同的错误。有以下错误:

dead error NO.404

dead error NO.405

dead error NO.30A

dead error NO.30B

反正断电上电后这几个错误只会显示一个,每次上电错误都会变化。有知道其中任意错误含义的吗?

万分感谢,查了好久的问题都查不到

楼主:
PLC是施耐德昆腾系列的

网友A:
我怀疑是硬件问题,楼主都做了哪些测试工作,电源模块更换了吗

网友B:
我这里没手册。估计是存储器总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