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历史曲线

楼主(2019-04-02):
我现在做的MCGS历史曲线 我想设置个时间 假如说一天 曲线只记录这一天的 之前的自动清除 该如何做。求助。。。 345768648@qq。com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做什么,昆仑通态里现成的干嘛不用?历史曲线构件里本身就可以设置成这样来显示,仔细看看设置吧。

网友B:
曲线控件里面可以设置记录开始和结束时间,可以根据自己要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