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跟西门子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9-04-02):
一直报    PLC NO RESPONS  。设定参数价差过,电缆没问题    求助下 ,谢谢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屏的型号都没说

楼主:
mt6071ip系列       plc西门子cpu224xp

网友B:
触摸屏里面的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C:
你自己查查电缆的问题,公头和母头的方向是反的。其次就是程序的问题,你选择的通讯方式是RTU还是ASCIi这些都需要设置好

网友D:
建议大家发求助问题时尽量把问题描述清楚,这样解答的人看着才直观,对症下药

网友E:
线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了,你把两边的参数设置上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