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Bug求助

楼主(2019-04-02):
各位大佬,这样的 最近在用台达运动控制器(DVP系列)控制伺服电机(EMC系列),出现了 电机轴不转但是运动控制器不报警,另外的程序继续进行导致撞机。拆下电机,点动电机轴不转,用手拧电机轴,电机会飞快!飞快!旋转。是不是伺服的编码器反馈和驱动器的比较环节出错了?不应该报警吗?

网友A:
楼主选择的什么控制模式,难道是转矩模式。

根据楼主的叙述这种情况是转矩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选择的什么控制模式,难道是转矩模式。根据楼主的叙述...

速度控制

网友B:
检查接线或者程序吧,首先搞清楚接线和程序没问题

网友C:
换一种控制模式试试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