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同时与伺服和触摸屏通讯但是不知到改该怎么去控制伺服的运动

楼主(2019-04-02):
伺服参数设置

P3-00 0X001  通讯地址1

P3-01 0X001 485波特率 9600

P3-02 0X007 8,E,1 通讯格式

p3-05 0X000 选择485通讯

网友A:
伺服有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一般定位用位置控制,你可以把旋转编码器的A相接到PLC的高速脉冲X0点,这个就得用到高速脉冲计数器比如C243,然后把B相脉冲连接到伺服驱动器P-,这里用的是脉冲加方向,你也可以用Y0发脉冲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有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矩控制,一般定位用位置控制...

伺服的脉冲反馈是内部反馈,反馈给伺服驱动器。我怎么取电机的反馈脉冲?

网友B(2024-03-19):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C(2025-01-08):
学习一下,小白的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