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表内和表壳上的接地

楼主(2019-04-02):
表内和表壳上的接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用的。

1、屏蔽线在控制室一点接地;

2、表壳必须接地。但可以通过搭接装置接地实现。即,只要安装在金属设备上或者安装支架连接装置接地即可,通常无需专门接线
  注意:此时表壳和导线屏蔽层之间应当绝缘。

3、只有当仪表安装在不导电的设备上时,外壳才需要专门连线接地。一般采用搭接到装置地线的方式,尽量避免连接导线屏蔽的方式接地;

4、仪表电路、信号线、控制线,原则上不接地。但在存在极强干扰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接近干扰源处接地。例如:装在高频加热炉上的变送器,如果无法正常工作,可以考虑将内部接地线连接到炉体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