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额定电压220V电机15KW是否需要星三角启动运行?

楼主(2019-04-02):
在一家企业安装设备,发现公司外电源是三相220V电源进线。其中一个控制柜内是直接启动控制15KW,额定电流58.6安的电动机。接触器配置150安,断路器配置200安(按道理讲足够大了)。

因为外电源变压器还没有安装完工,没有正式测试!不知道能否启动起来,即使可以启动瞬间造成压降会不会影响控制柜其他控制线路?

记得在香港一个设备是30KW(三相400V电源进线)直接启动,断路器和接触器配置足够大的话,可以启动!但启动瞬间电机振动和异响偏大,后来改为星三角启动了!

估计这次还要整改了!!!!

***********************************************************************************************************

科普一下星三角启动

1. 当负载对电动机启动力矩无严格要求又要限制电动机启动电流、电机满足380V/Δ接线条件、电机正常运行时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时才能采用星三角启动方法;

2.该方法是:在电机启动时将电机接成星型接线,当电机启动成功后再将电机改接成三角型接线(通过双投开关迅速切换);

3.由于电机启动电流与电源电压成正比,而此时电网提供的启动电流只有全电压启动电流的1/√3,因此其启动力矩也只有全电压启动力矩的1/3;

4.星三角启动属降压启动,它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星三角启动,还要看是什么样的负载。一般在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的情况下可采用星三角启动,通常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电网对电压要求一般是正负10%,为了使电机启动电流不对电网电压形成过大的冲击,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星三角启动;

5.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时电机功率为11KW就需要星三角启动,如额定功率11KW的风机在启动时电流为7-9倍(100A左右),按正常配置的热继电器根本启动不了(关风门也没用),热继电器配太大又无法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所以建议采用星三角启动。

满足条件

1、容量7.5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2、电动机在启动瞬间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小于10%的,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动机可以放宽到15%;如果有专用变压器S变压器≥5P电机,电动机允许直接频繁启动。

3、满足经验经验公式:Ist/IN<0.75+ST\4PN

ST----公用变压器容量,KVA;

PN-----电动机额定功率,KW;

Ist/IN---电动机启动电流额定电流之比。

4、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动机三相绕组共有六个外接端子:A-X、B-Y、C-Z (以下以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为例)

A.星形启动:X-Y-Z相连,A、B、C三端接三相交流电压380V,此时每相绕组电压为220,较直接加380V启动电流大为降低,避免了过大的启动电流对电网形成的冲击。此时的转矩相对较小,但电动机可达到一定的转速。

B.角形运行:经星形启动电动机持续一段时间(约几十秒钟)达到一定的转速后,电器开关把六个接线端子转换成三角形连接并再次接到380V电源时每相绕组电压为380V,转矩转速大大提高,电动机进入额定条件下的运行过程。

网友A:
楼主要问什么啊?

网友B:
电工基础上面就说满7.5千瓦以上可采用星三角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工基础上面就说满7.5千瓦以上可采用星三角转换 ,首先,楼主应该多看看这方面的书籍 然后多找找这方面资料,提问的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目前只知道这一点

网友C:
电机直接启动与否决定于电源容量、电机所负载的机械装置允许加速度等等机电因素决定。一般315KW以下电机机械结构强度本身允许直接启动(启动力矩不单单只考虑轴输出的电磁反应力,而且需要考虑启动电流在绕组产生的电磁破坏力——对绕组绝缘材料和导体本身产生破坏,一般超大电机在设计时特别注重于自身绝缘材料的机械强度、本身导体的机械强度——必要时对导体材料采用特意弯折以增加导体本身机械强度,对抗电机过载和启动时超大的电磁推斥力)

网友D:
这个可以咨询项目组,变压器容量是多少的。如果是电机功率与变压器容量,不频繁启动的小于30%可以直接启动。变压器容量频繁启动的小于5倍或不频繁启动大于30%变压器容量的电动机功率要另想办法:降压或者变频(轻载或重载降压的方法有很多种,重载变频也就是使用变频器)。正向你上面的经验公式。

网友E:
能否直接启动取决于变压器容量和供电线路,不单单看电机容量。多数供电容量较大的企业,电机容量在55KW以上才考虑其他启动方式。

网友F:
楼主如果要用星三角启动的话可以考虑上海讯琅电气的一款时间继电器MD1FI,切换时间可以在20-200毫秒之间选择一个最合适的时间,非常灵活方便

网友G:
好好学习,天天来逛!

网友H:
电源进线是三相220v。国内有这样的电压吗?

网友H:
电源进线是三相220v。国内有这样的电压吗?还是在特种设备上使用?如果确定是三相220的话应该不能用星三角启动吧

楼主(2019-05-16):
引用 网友H:
电源进线是三相220v。国内有这样的电压吗?还是在特种...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