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发那科pc和vr程序要怎么才能打开?

楼主(2019-04-02):
请问下发那科pc和vr程序要怎么才能打开?他们分别代表什么,是需要特殊设置的?还是需要特殊操作?求指点

网友A:
PC是Karel得运行文件,是没有办法打开得。如果你知道功能,可以直接从别的机器复制过来直接使用。

如果想要修改必须要有源文件。如果你想知道里面有哪些变量得话,选择对应得PC

可以通过系统变量-Karel变量-来查看,推测功能

VR得话也不用多说了,变量文件,只能通过TP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是Karel得运行文件,是没有办法打开得。如果你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