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与通讯

楼主(2019-04-03):
之前遇到一个问题,我用信捷PLC与2个采集模块485通讯,大概温度、湿度、压力大概10个模拟量。信捷PLC的PORT1为19200,连接力控软件。PORT2为9600,AB连接2个模块(温度模块和模拟量模块)。第一次下载程序到PLC,采集不到模拟量模块的数据,温度模块有数据(已确认PORT2 为9600才下载进去的,当然如果波特率设错了也采集不到温度数据),然后再次下载程序到PLC中,两个都能读取了。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老板(搞机械出身,这个也会点,至少见得多)就说要把波特率设高,还说让我把485通讯多看看

然后我就把模块波特率改到19200了.....

波特率低了会采集不上数据?(俺不懂)

高了会不会丢包?(听说的)怎么丢法,能不能讲下。

网友:
可能回复很不及时....见谅自顶下

网友A:
通讯速率快了容易丢包,但是如果通讯速率两边不一样,是通讯不上的

网友:
通讯的话,波特率低了应该不会出现采集不到数据的情况啊,是不是我被忽悠了。

高了的话,丢失数据,只能以后再慢慢琢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