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孔板流量计在天然气计量的准确度

楼主(2019-04-03):
     为了提高孔板流量计在天然气计量的准确度,分析和掌握测量装置本身在使用过程中产生误差的原因是计量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

1 孔板安装不正确

孔板的尖锐一侧应该迎着流体流向为入口端,呈喇叭口形的一侧为出口端。如果装反,显示将会偏小许多。

解决办法:检查孔板安装方向,正确安装孔板。

2 孔板入口边缘磨损

如果孔板使用时间较长,特别是在被测介质夹杂固体颗粒等杂物情况下,都会造成孔板的几何形状和尺寸的变化,如果造成开孔变大或开孔边缘变钝,测量压差就会变小,流量显示就会偏低。

解决办法:对孔板进行重新加工,使开口达到要求;严重时进行更换。

3 变送器零点漂移

如果使用时间较长,变送器的零点可能会发生漂移,如果是负漂移,显示的差压将会减小,显示的流量也会减小。

解决办法:对变送器的零点进行校正。

4 上下游直管段长度不够

上下游直管段长度如果不够,气体将得不到充分发展,会使计量结果造成较大误差,如果上游在规定直管段内存在多个弯头,将使计量结果偏低。

解决办法:改造蒸汽管道,使上下游直管段长度达到规定要求。在节流装置之前加装整流器。

5 差压变送器的三阀组漏气

如果三阀组中的高压阀或平衡阀漏气,将会导致测量差压减小,测量结果就会偏低。

解决办法:如果三阀组中的高压阀门漏气,将该阀门进行紧固,必要时进行更换。如果三阀组中的平衡阀内漏,将该阀门进行紧固,必要时进行更换。

6 隔离液液位高度不等

引压管中从冷凝罐到差压变送器中的液位是为了将高温介质与差压变送器隔开,保护差压变送器。如果低压侧液位高度低于高压侧液位高度,将导致测量差压减小,测量流量就会减小。

解决办法:检查高低侧冷凝罐的高度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进行校正。检查冷凝罐的高度是否高于蒸汽管道,如果低于管道,将冷凝罐的高度抬高。

    整套孔板流量计的度还决定于差压变送器和流量显示仪的度。但是当其他参数的度不高时采用高精度差压变送器并不能起多大作用。测量显示仪的作用主要在监视运行参数的稳定性等方面,它的数据转换精度一般是无问题的。因此,要提高测量的度应有一个全面估计,这样才能作出技术经济性最佳方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