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变频器SF

楼主(2019-04-03):
士林变频器SF编辑参数时出现Error报警,是什么意思,求助

网友A:
报警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代码呢

-------------------------比如我要改P500参数,按下set键,然后就出现Error闪烁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报警代码呢 内容的回复!-...

有的参数是改不进去的,刚改好的参数保存不了,但是变频器没有设置权限

网友B:
有些参数需要专家模式才能修改,调试模式不行

网友C:
变频器设置时,后面的参数与前面设置有冲突时,会显示错误。前后参数仔细看看。

网友D:
有的参数运行时不能改动,需停机时修改

网友E:
别再运行时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