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的经典问答

楼主(2019-04-03):
1:滤波电抗器的原理

滤波电抗器也就是滤波电感,说白了就是线圈。交流电经半波或全波整流后,其波形起伏变化很大,对于一些要求较高的场合,这样的电源是没法使用的。交流电流经电感线圈时,线圈会产生自感电动势,此电动势会随着电流波形的变化而变化,并总是要阻止原电动势的增大或减小,输入电流增大时,自感电动势会阻止电流增大,输入电流减小时,自感电动势会阻止电流减小,从而达到减小波形的起伏的作用,就像一根弯曲的绳子穿过一根不太大的管子一样,绳子会被捋直。 感抗等于电感和频率的积,当电流频率高到一定程度时,感抗就很大了,这样对于高频率交流电来说,电感就想当于是开路的,这样可以在电路中起到一个阻隔高频的作用,而让直流电流和低频的电流通过,也就是可以滤掉高频波。

2: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啊。只是起滤波作用吗?

电容串联用电抗器主要有两个作用:

1、抑制合闸是的冲击涌流,由电路原理我们知道,电容器没充电前电压为0V,且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电容器在投入瞬间理论上相当于短路,当电网电压不过零时投入电容器会有很大的合闸涌流,对电网和开关器件冲击很大;而电抗器(即电感)正好相反,他当中的电流不能突变,因合闸涌流的前锋很陡(即突变量很大),它要通过电抗器,电抗器中产生很高的反电动势阻止其通过,所以串联电抗器后能有效的降低合闸涌流;

2、具有抑制一定频率谐波的功能,电容器与电抗器串联组成了一个LC串联电路,他具有特定的固有频率f=1/(2TT(LC)^1/2);当外界频率等于他的固有频率时理论上LC回路表现出零阻抗,通常低压串联电抗器常用有 4.5%、5%、5.5%、6%、12%等几种,分别用来抑制5、4、3次谐波。

3:变频器进线侧加电抗器和滤波器的工作原理

滤波器滤除传导干扰,电抗器降低5,7次谐波。

都是从电磁兼容方面考虑的

4:变频器进线侧安装进线电抗器,变频器出线侧安装出线电抗器,请问两种电抗器的区别?

1. 进线电抗器主要作用是:实现变频器和电源的匹配,改善功率因数,减少高次谐波的不良影响,保护变频器整流部分。通常是:当前级变压器容量远大于变频器功率时(如10倍),有功率因素动态补偿(即有补偿电容投切),电源有超过一定值的尖峰时(如6000V),需要考虑加进线电抗器。

出线电抗器主要作用是:降低变频器输出中存在的高次谐波对电机的不良影响,如反射波。综合考虑电机的绝缘电压等级和电机电缆长度,决定是否配置出线电抗器。同时参考变频器手册可确定大于多少米需要选择出线电抗器。

电抗器的参数主要是 阻抗压降:当电抗器通过额定电流时,电抗器上产生的电压降。一般选3%-5%即可。

2. 进线电抗器 用来抗干扰的 防止变频器和其它设备之间互相干扰

出线电抗器是 是用来滤波用的 一般变频的载波 频率在2~10khz 之间 用来滤波可以使得 输出波形更平滑。

5:132kw电机由变频器控制需要加进线出线电抗器吗?

加进线电抗器可以抑制变频器对电网的干扰,加出线电抗器可以抑制谐波,减少损耗!

加了更好,不加也可以。

6:电抗器在变频器怎么连接和作用?

1、进线电抗器     连接方式:串联

   变频器在工作时将产生较大的谐波,以5、7、11、13次为主,谐波含量很高,如果不装进线电抗器,将大大缩短变频器及其它设备的使用寿命,谐波干扰严重时,会导致有些设备不能正常运行,加装进线电抗器后将大大降低各谐波的含量,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保证变频器及其它负载的安全运行,确保其它设备不受谐波干扰影响;加装出线电抗器可以钝化变频器输出电压(开关频率)的陡度,减少逆变器中的功率元件的扰动和冲击。

2、出线电抗器     连接方式:串联

   变频器在工作时将产生较大的谐波,加装出线电抗器可以钝化变频器输出电压(开关频率)的陡度,减少逆变器中的功率元件的扰动和冲击。而且该电抗器在负载合闸瞬间能够有效地抑制回路涌流,保护回路中的变频器装置及其它元器件免受过电流冲击。

3、直流电抗器     连接方式:串联

   作用:用于变频器直流侧,直流是带纹波的,因整流方式的不同,纹波的幅值和频率也不同,主要作用是平波,提高功率因数

7:变频器内部为什么加电抗器?

1.那应该是平波的电抗器,平波电抗器用于整流以后的直流回路中。整流电路的

脉波数总是有限的,在输出的整直电压中总是有纹波的。这种纹波往往是有害

的,需要由平波电抗器加以抑制。直流输电的换流站都装有平波电抗器,使输

出的直流接近于理想直流

2. 我们的变频器内部就有电抗器!一般都是直流电抗器!

因为,本身电网的输入电压就不稳定,进到变频器后直接就到整流桥了,整流后就变直流,然后就到输入电抗器了。一是 平稳下输入电的波动,二是滤直一下直流电!所以 也是一种保护作用!

一般情况下 交流电的正弦波 只是大致形状是我们看到的普通的正弦波,但其实真正的交流电波形是带锯齿状毛刺的!直流电抗器的主要作用就是滤掉这个的作用!!

3. 有交流输入电抗器(例如:ABB),一般直流处只有电容没有电抗器。主要抑制电流突变,同时可以处理一些干扰

8:电抗器在变频器内部电路中它在什么位置?

1. 有变频器输入端接的输入电抗器,变频器输出端的输出电抗器,以及变频器内部整流器后端与逆变器前端的直流电抗器。

2. 变频器专用电抗器分为三类: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你所说的内部电抗器一般指的是内置的 直流电抗器,直流电抗器安装在变频器内部直流母线上的,也有自行安装在外部的,但是自行安装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须该变频器预留了安装位置,即P+和Pb  端,要去掉这两端的短接铜排,然后用

直流电抗器来取代这个短接铜排。说白了其实就是安装在整流出来后的P+上面的

3. 进线是滤波电抗,中间用的调谐电抗,输出是DU/DT电抗

9:变电站中滤波器和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串联电抗器主要用来限制短路电流,也有在滤波器中与电容器串联或并联用来限制电网中的高次谐波。

并联电抗器用来吸收电网中的容性无功,如500kV电网中的高压电抗器,500kV变电站中的低压电抗器,都是用来吸收线路充电电容无功的;220kV、110kV、35kV、10kV电网中的电抗器是用来吸收电缆线路的充电容性无功的。可以通过调整并联电抗器的数量来调整运行电压。超高压并联电抗器有改善电力系统无功功率有关运行状况的多种功能,主要包括:

1)轻空载或轻负荷线路上的电容效应,以降低工频暂态过电压。

2)改善长输电线路上的电压分布。

3)使轻负荷时线路中的无功功率尽可能就地平衡,防止无功功率不合理流动,同时也减轻了线路上的功率损失。

4)在大机组与系统并列时,降低高压母线上工频稳态电压,便于发电机同期并列。5)防止发电机带长线路可能出现的自励磁谐振现象。

6)当采用电抗器中性点经小电抗接地装置时,还可用小电抗器补偿线路相间及相地电容,以加速潜供电流自动熄灭,便于采用单相快速重合闸。

10:电抗器的作用是什么?

电力网中所采用的电抗器,实质上是一个无导磁材料的空心线圈。它可以根据需要布置为垂直、水平和品字形三种装配形式。在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时,会产生数值很大的短路电流。如果不加以限制,要保持电气设备的动态稳定和热稳定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为了满足某些断路器遮断容量的要求,常在出线断路器处串联电抗器,增大短路阻抗,限制短路电流。

由于采用了电抗器,在发生短路时,电抗器上的电压降较大,所以也起到了维持母线电压水平的作用,使母线上的电压波动较小,保证了非故障线路上的用户电气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近年来,在电力系统中,为了消除由高次谐波电压、电流所引起的电容器故障,在电容器回路中采用串联电抗器的方法改变系统参数,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电抗分为感抗和容抗,比较科学的归类是感抗器(电感器)和容抗器(电容器)统称为电抗器,然而由于过去先有了电感器,并且被称谓电抗器,所以现在人们所说的电容器就是容抗器,而电抗器专指电感器。

11:电抗器的一些定义

并联电抗器

并联连接在系统上的电抗器,主要用于补偿电容电流。

限流电抗器

串联连接在系统上的电抗器,在系统发生故障时,用以限制电流。

滤波电抗器

与电容器组串联或并联连接,用以降低、阻断或过滤谐波或通讯频率。

平波电抗器

在直流系统中,用以减少谐波电流或暂态过电流的电抗器。

电抗器的接线分串联和并联两种方式。串联电抗器通常起限流作用,并联电抗器经常用于无功补偿。

1.半芯干式并联电抗器:在超高压远距离输电系统中,连接于变压器的三次线圈上。用于补偿线路的电容性充电电流,限制系统电压升高和操作过电压,保证线路可靠运行。

2.半芯干式串联电抗器:安装在电容器回路中,在电容器回路投入时起

3.电抗器使用寿命的分析

电抗器在额定负载下长期正常运行的时间,就是电抗器的使用寿命。电抗器使用寿命由制造它的材料所决定。制造电抗器的材料有金属材料和绝缘材料两大类。金属材料耐高温,而绝缘材料长期在较高的温度、电场和磁场作用下,会逐渐失去原有的力学性能和绝缘性能,例如变脆、机械强度减弱、电击穿。这个渐变的过程就是绝缘材料的老化。温度愈高,绝缘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绝缘性能减弱得越快;绝缘材料含水分愈多,老化也愈快。电抗器中的绝缘材料要承受电抗器运行产生的负荷和周围环境的作用,这些负荷的总和、强度和作用时间决定绝缘材料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