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1040报警是啥意思?

楼主(2019-04-03):
三菱PLC 1040报警是啥意思?PLC上面的指示灯都正常 如何处理

网友A:
看看这个,有故障代码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有故障代码解释

我点开那个错误信息也有解释   但是看不明白

网友B:
  1. 楼主三菱PLC那个型号,请说明

  2. 怀疑PLC周围有电磁干扰,排除电磁干扰,如果还有这种情况,建议楼主返厂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三菱PLC那个型号,请说明怀疑PLC周围有电磁干扰...

这个不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