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建元件库不跟随怎么回事呢
小威!

楼主(2019-04-04):
大佬们帮忙解答一下 第一张图为自己建立的元件库 但是不跟随呀  什么情况?

网友A:
是跟着鼠标不动是吧,是否复制原来的原件库基础上添加上的

小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跟着鼠标不动是吧,是否复制原来的原件库基础上添加上的

正常不应该是直接在两条线交叉的地方出现吗  自己建立出的符号就像第一张图一样偏离着然后能移动的    第二张是软件自带  符号是在交叉点那里显示  跟随光标很方便

小威!

网友:
无标题.png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是跟着鼠标不动是吧,是否复制...

-------------------------自己创建的就是偏移的

网友C:
自己创建的时候,图纸中间有个小红点,那个红点就是基准位置,你自己要是编辑的符号离那个红点太原了,放置的时候就会便宜很大

小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创建的时候,图纸中间有个小红点,那个红点就是基准位...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