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开关,插座,断路器基本介绍

楼主(2019-04-04):
一、电线
 1、电线一般可分为
 塑铜线 一般是配合穿线管材在一起使用,多用于建筑装修施工中的隐蔽工程上。为区别不同的线路的零、火、地线,设计有不同的表面颜色,一般多以红线代表“火”线,双色线代表“地”线,蓝线代表“零”线,但由于不同场合的施工和不同的条件要求,颜色的区分也不尽相同。
 护套线 一种双层绝缘外皮的导线,它可用于露在墙体之外的明线施工,由于它的双层护套,使它的绝缘性能和防破损性能大大提高,但是散热性能相对塑铜线有所降低,所以不提倡将多路护套线捆扎在一起使用;那样会大大降低它的散热能力,时间过长会使电线老化造成危害。
 橡套线

橡套线又称水线,顾名思义是可以浸泡在水中使用的电线,它的外层是一种工业用绝缘橡胶,可以起到良好的绝缘和防水作用。橡套线可以说是专为室外使用、施工的,它的良好的防破损性能和防水性能被许多建筑、工业、航天、航海等部门广泛应用。

2、家用电线可分为
 硬线(BV) 用于供电,照明,插座,空调
 软线(BVR) 用于供电,照明,插座,空调
 硬、软线(弱电线)分别由单根和数根铜芯线组成

3、家用电线的常规尺寸
 家庭常用的电线截面规格有
 □ 1.5m㎡
 □ 2.5m㎡
 □ 4m㎡
 □ 6m㎡
 □ 10m㎡
 1m㎡的电线最大可承受5-6安培的电流

4、电线选购注意事项
 □ 看电线是否符合国家电工委员会产品质量认可。(或有“CCC”认证)
 □ 看电线是否符合用电定额要求,产品检验合格证书,产品质量专用标识。
 □ 看铜的纯度,纯度越高质量越好。
 □ 看包铜芯的PVC材料质量如何,质量越好,漏电几率越低。
 □ 看每一卷电线的长度标准,重量是否足,使用温度为-30至 70摄氏度。

5、家庭布线
 布线是根据各个房间的功能来决定的
 客厅 照明外还有空调、电视、音响等,布线时考虑功率大一点,2.5平方以上,宽带上网线也可预埋好。最好每一面墙都有预埋好两眼、三眼插座。
 书房 电脑、电话线是必须的,由于书房内电子设备多,所以插座要多布一些,在不远的将来你还有可能会添加设备。
 卧室 电话和照明线是必须的,如果卧室还有一些特殊的设备,如小型音响、按摩椅等,就要安排功率较大的插座。
 厨房 现在厨房的电器设备越来越多,微波炉、洗碗机、咖啡机、烤箱、榨汁机等,所以布线时要多一些。厨房设备大多需要接地,插座的安排应便于使用,如装在料理台面上。
 卫生间 照明线和电话线,插座一般布置在镜子附近,尽量多布一些带保护门插座,如有按摩浴缸要加大功率插座。
 阳台 照明和插座线,如要在阳台上养热带鱼或放置健身器,则需要留有足够的插座。

6、布线时注意事项
 在铺设线路的时候,火线、零线和地线需选用不同颜色的电线。
 □ 一般火线用红色。
 □ 零线用黄色或蓝色。
 □ 地线用黑色或黄绿相间的双色线。

7、电线英文字母含义
 R 软线多芯
 BV 铜塑线
 ZR 阻燃
 V 护套(单)
 BVVB 护套线
 YI 橡套

8、民用家庭布线选择线材的一般规律
 (1)照明线路一般采用电线规格:2.5 m㎡
 (2)一般家用电器(如电器、洗衣机等家电),负载线路使用2.5m㎡
 (3)空调专用线路一般采用4m㎡
 注意:如果您选购BV线材请别忘记购买PVC穿线管以保护线路

9、常见问题与解答
 □ 问:照明用电线与空调用电线有什么不同?
 □ 答:照明电线多采用1.5-2.5平方的电线,灯头线大多采用软性电线。而空调电线是根据你选购的空调功率来决定,基本上用2.5-4平方的硬性电线。

二、音响线
 音响线又称喇叭线,是由高纯度铜做为导体制成,发烧线是喇叭线的一种用银或镀银做为导体制成的,但价格非常昂贵,所以普遍使用的是铜制的喇叭线。
 1、音响线的功能
 音响线是用于家庭影院中功放和主音箱及环绕音箱的连接。

2、音响线常用规格
 □ 32支部
 □ 50支
 □ 70支
 □ 100支
 □ 200支
 □ 400支
 □ 504支
 这里的“支”是指该规格音响线由相应的铜芯根数所组成,如100支就是由100根铜芯组成的音响线。

3、使用音响线注意事项
 □ 主音箱应选用200支以上的音响线。
 □ 环绕音箱用50—100支左右的音响线。
 □ 如果需暗埋音响线,最好要用PVC线管进行埋设。

三、电话线
 电话线也是由铜芯线构,芯数可决定可接电话分机的数量,与信号传输速率无关:信号传输速率取决于铜芯的纯度及横截面积。
 1、电话线常用规格
 □ 二芯
 □ 四芯
 □ 六芯
 我国的电话线网络及电话插口多为二芯、四芯可接分机,而欧美国家的电话插口多为六芯,家福特内有电话插座的配件

2、使用电话线注意事项
 □ 使用普通电话,选用二芯电话线即可。
 □ 使用传真机或者电脑拨号上网最好选用四芯或六芯电话线。

四、电线管
 家庭装修的布线一般都采用PVC塑料管作电线保护管材。根据PVC管的特点,主要应用于明装或暗装配线工程中,对电线、电话线、有线电视线路等起到良好保护作用。
 2、 PVC护线管根据施工的不同可分
 □ 圆管
 □ 槽管
 □ 波形管

3、 根据PVC管管壁的薄厚可分为
 □ 轻型管
 □ 中型管
 □ 重型管
 轻型管 主要用于挂顶
 中型管 用于明装或暗装
 重型管 主要用于埋藏混凝土中
 家庭装修主要选择轻型和中型管,

4、 电线管的特性
 阻燃性能好 PVC管在火焰上烧烤离开后,自燃火能迅速熄灭,避免火势沿管道蔓延;同时,由于它传势性差,在为灾情况下,能在较长时间内有效地保护线路,保证电器控制系统运行,便于人员疏散。
 疏缘性好 能承受高压而不被击穿,有效避免漏、触电危险。
 耐腐蚀、防虫害 PVC管具有耐一般酸碱性能,同时,由于PVC管内不含增塑剂,因此无虫鼠危害。
 拉压力强 能承受强压力,适合于明装或暗装在混凝土中,不怕受压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