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PLC的I/O的问题

楼主(2019-04-04):
如图所示,输入点前面的 I: 是什么意思?为何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A:
i是对应的输入点,如果没有I,就可以当工作点使用,相当于W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是对应的输入点,如果没有I,就可以当工作点使用,相当...

网友B(2020-02-06):
i 代表实际的物理触点 没有代表实际的物理触点没有了只能当辅助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