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吊车空调常见故障分析与排除方法

楼主(2019-04-04):
     森源重工提醒大家:小吊车空调常见故障分析与排除方法:
      一、非正常压力故障分析与排除

      二、电气系统故障分析及排除
      根据前面电气原理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检查维修:
      A、操纵器电源灯不亮
      B、操纵器故障灯亮
      C、操纵制冷灯不亮
      D、冷凝器风机不工作
      E、压缩机不工作
      F、蒸发风器不工作
      1、操纵器电源灯不亮
      原因分析:① 电源线或整机负极没接好② 线束连接不良 ③ 操纵器故障
      措施:① 重新接电源线或负极② 重新连接线束 ③ 更换操纵器或修复
      2、操纵器故障灯亮
      原因分析:① 系统压力异常② 压力开关故障③ 线束连接不可靠 ④ 操纵器故障
      措施:① 检查系统压力② 检查压力开关,更换压力开关③ 线束重新连接                   ④ 更换操纵器
      3、操纵制冷灯不亮
      原因分析:① 温控传感器失灵② 线束连接或负极连接不可靠③ 操纵器或压力开关故障
      措施:① 更换温控传感器② 线束或负极重新连接 ③ 更换操纵器
      4、冷凝器风机不工作
      原因分析:① 继电器不工作② 线束或负极连接不可靠③ 风机故障
      措施:① 检查继电器及控制线路② 重新连接线束或负极③ 更换风机或修复
      5、压缩机不工作
      原因分析:① 压缩机离合器引出线没接好 ② 离合器坏③ 故障灯亮 ④ 制冷灯不亮
      ⑤ 继电器失灵
      措施:① 重新连接引出线;② 更换压缩机;③ 参考以上几条措施;
      6、蒸发器不工作
      原因分析:①风机故障②风机调速电阻③线束或负极连接不可靠④操纵器失灵
      措施:①更换风机或更换调速电阻②重新连接线束或负极③调换操纵器
      三、常见故障的类型
       故 障:                现 象:
      1. 制冷间断工作   制冷系统非正常开或停
      2. 噪音增大       系统发出不正常声音
      3. 制热不足       热风不热
      4. 不制冷         a.蒸发风机正常,压缩机不工作
             b.蒸发风机正常,压缩机工作
             c.蒸发风机不转,压缩机不工作
             d.蒸发器风机不转,压缩机工作
      5. 制冷效果不好

      a.  蒸发风机正常   b.  蒸发风量不足
      1、制冷间断工作
      故障现象:制冷系统非正常开或停
      故障的原因:A、膨胀阀冰堵 B、温度传感器问题 C、地线接触不良 D、控制面板不良E、继电器接触不良
      2、噪音增大
      故障现象:系统发出不正常声音
      故障的原因:A、皮带过松 B、压缩机支架松动 C、蒸发风机风轮松动 D、压缩机离合器打滑E、压缩机内部磨损
     3、制热不足
      故障现象:热风不热
      故障的原因:A、热水阀门未开B、管路有堵制C、热介质温度不高D、管路有漏
     4、不制冷
      故障现象:蒸发器风机正常,压缩机不工作
      故障的原因: A、离合器线圈短路或断路 B、离合器打滑 C、离合器线圈线头脱落 D、皮带断裂 E、温控器损坏 F、压力开关动作
      故障现象:蒸发器风机正常,压缩机工作
      故障的原因:A、制冷剂泄漏过多 B、制冷剂充注过多 C、压缩机损坏
      故障现象:蒸发器风机不转,压缩机不工作
      故障的原因:A、进线电源故障 B、地线接触不良 C、保险丝断D、电源开关坏
      故障现象:蒸发器风机不转,压缩机工作
      故障的原因:A、风机损坏B、保险丝断C、三档开关坏 D、调速电阻坏E、继电器损坏
     5、制冷效果不好
      故障现象:蒸发器风机正常,压缩机工作正常
      故障的原因:A、压缩机皮带松 B、有泄漏、制冷剂不足[高压低,低低] C、制冷剂过量,冷凝器脏堵[高压高,低压高]D、膨胀阀脏堵或冰堵[高压高,低压低,视液镜不过液]
      E、压缩机串腔[高压低,低压高,视液镜不过液]F、制热系统阀门打开
      故障现象:蒸发器风量不足
      故障的原因:A、进出风口堵塞 B、风机故障C、蒸发器芯体脏堵或结霜

      以上是森源重工总结的小吊车常见故障分析与排除方法,希望可以帮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