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浮子液位计常见故障及处理

楼主(2019-04-04):
  磁性浮子液位计常见故障及处理

  磁浮子液位计在使用中会出现一些故障,主要表现为液位不变化、液位突变、面板指示不准,远传与现场指示不一致等故障。从磁浮子的结构进行分析,可把上述故障细分为以下四部分。浮子外表附着污物是磁性浮子液位计故障的最主要原因。

  一、外装式磁浮子液位计

  浮子本身带有磁性,长期使用中液体中的杂质会逐渐吸附到浮子外表特别是带有磁性的外表面,导致浮子外表畸形变大,在测量筒中空间减小,与测量筒内壁摩擦力变大,出现浮子卡涩现象,情况严重时会卡在测量筒中,致使磁浮子液位计的液位不变化或间歇性的液位突变。磁浮子磁性外表面处吸附的污物减弱了磁性,浮子外部面板磁珠和远传测量杆所受到磁性减弱致使显示不准,严重时无法感受磁性而失灵。测量筒中的液体长期处于不流动的状态,液体变质污物沉淀增多,加重了磁性浮子外表面和测量筒内壁的脏污程度,使磁性浮子上下浮动的摩擦力变大,而出现间歇性画直线的故障现象。

  内装式磁浮子液位计虽然测量浮子本身不带磁性,但长期处于液体中,浮子表面也会吸附一些杂质,特别是被测介质为污水、污油等脏污液体时,浮子吸附污物的现象很严重。对待脏污引起的磁浮子液位计故障的处理没有根除的法子,只能人工拆卸清洗。外装式磁浮子液位计要把仪表前方的手阀关闭排污泄压后从测量筒下方的密封法兰处拆卸,取出浮子用抹布和清水清洗,内浮子液位计需要把仪表拆卸放倒对浮子污物进行清除。

  二、面板故障

  现场使用的磁浮子液位计常常会出现面板的磁珠指示不准确,液位指示不连续,代表液位的红色磁珠中有白色显示,空液位的白色磁珠中有一部分是红色液位指示,情况糟糕的时候红白磁珠杂乱不堪。

  故障分析:面板使用过久,有的磁珠出现消磁现象,磁珠之间有赃物卡涩,测量筒中的磁球磁性消弱,浮子上升下降太快(卡涩时)面板来不及反应。

  处理:用一块小磁铁或带有磁性的螺丝刀先确定测量筒内磁浮子的高度位置,然后在浮子处向下缓慢画过面板的磁珠让其磁珠全部变为红色,对于磁浮子上方的磁珠处理方法也是如此,让其全部变为白色。如果无法消除检查面板之间磁珠有无卡涩、变形现象并进行处理,若仍无法解决则需更换面板。

  三、安装问题

  内装式磁浮子液位计的安装一定要做到垂直,否则金属传导杆与限位孔的摩擦力变大会出现卡涩现象引起液位显示不准。内装式磁浮子液位计在液体容器内晃动严重则需更换安装地点或加防波管。外装式磁浮子液位计的蒸汽伴热不能紧靠测量筒及面板和远传测量杆,伴热线、保温材料、面板及测量杆不能使用导磁的铁丝固定。

  四、远传测量杆

  远传测量杆安装不当或出现故障会造成远传信号与现场面板指示不一致甚至失灵故障。测量杆内的干簧管在长期的使用中,频繁的吸合和释放其出现触点接触不良或损坏的情况而失去通断电阻的能力。若测量杆内干簧管的触点没有紧贴测量筒,磁浮子的磁性对于干簧管的吸力变弱甚至失去作用会导致远传失灵。

  磁浮子液位计远传变送器电路板内设有零点、满度调整旋钮,长期的使用中会出现零飘的现象而使零点飘逸,此时要进行调整。远传变送器的零点、满度校准简单,可在不拆卸仪表的情况下在线校准。校准之前首先让磁浮子处于液位最低处,外装式磁浮子液位计只要切出前方手阀、排污泄压后即可实现,内装式磁浮子液位计可以使用人工调整传导杆到最低处的方法来实现,也可在工艺液位为零是进行。

网友A:
磁性浮子液位计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