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地与电源地

楼主(2019-04-04):
请教一下,信号的地与电源的地该如何接?

网友A:
如果电源的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那么,可以接到一起。但最好的,分别接至各自的地,然后分别接入地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的零线和地线是分开的。那么,可以接到一起。但最...

只有单单的三线,L,N,PE,信号地可否与电源地相连,有的人说信号地要先与电柜相连后,再通过电柜与电源地汇合,这样就不属于直接连接。麻烦指点,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