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电气仪表的一些抗干扰措施

楼主(2019-04-04):
要防止和减少干扰,首先应从设计开始,设计者在仪表选型时,应选择抗干扰能力强的仪表,选择干扰小的电气元件。例如选择干扰小的变频器,选用大功率的变频器时应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和变频器的输出端加无线电干扰抑制器。这样可以减少变频器对外界的干扰。其次是在安装时要注意的事项:

1.仪表控制柜与变频电机控制柜不要相邻放置,控制柜之间应加挡板隔离;
2. 仪表地线、保护地线和屏蔽地线应该分别从大地作接地极引入控制室,接地电阻要小于4Ω,同时接地线要与零线分开;
3.在配线时.信号线应选择相互绞合的屏蔽电缆。信号线要远离干扰源,不能与动力电缆平行布线,信号线也不可与动力电缆放在同一个桥架。同时为了减少电干扰,信号电缆的屏蔽层不应在电缆两端同时接地;否则,如果电缆两端存在电位差,产生的电流将流过屏蔽线,导致干扰信号。因此。屏蔽层只能在电缆的一端接地。这里要注意的是,检测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在显示仪表侧接地。控制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在被控单元处接地。例如。现场测温铂电阻信号线的屏蔽层要在仪表柜的接地排接地;仪表输出控制加热柜内调功器的信号线的屏蔽层要在加热柜的接地排接地。这样。可以把信号传输过程中产生的干扰排除掉。

网友A:
正好要用到,

网友B:
现在的防干扰措施应该不错,只要不是和大型机电设备放一块,基本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