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怎么与PLC交换变量与数据,具体在workvisual中怎么传输

楼主(2019-04-04):
KUKA怎么与PLC交换变量与数据,具体在workvisual中怎么传输

网友A:
BOOL 不行就编组

网友B:
下载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C(2019-07-06):
我在学习库卡的知识,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D:
用数组或者用字符串

网友E(2019-10-25):
使用总线协议  然后配置映射

网友F(2019-11-25):
请问profinet配对的时候不能编组, 如果我要传int或者Real应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引用 网友E:
使用总线协议  然后配置映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profinet配对的时候不能编组, 如果我要传i...

为什么不能编组呀?

网友G:
在系统里面写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H:
找到方法了没哇

网友I:
好东西大家分享,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J(2020-02-26):
找到资料没有,分项一下,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K:
楼主感谢你分享,现在正需要学习下

网友L:
太需要了,谢谢。

网友M(2020-05-18):
谢谢楼主,KUKA的资料正急需,学习一下

网友N(2020-07-26):
要软件包,软件里总线配置,映射配对,再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