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机械设备的老化

楼主(2019-04-05):
机械设备在使用或闲置中会逐渐发生老化。老化分为有形老化和无形老化两种形式:

一.有形老化

运转中的机械设备在力的作用下,零部件会发生摩擦、振动和疲劳现象.导致机械设备的实体产生老化。这种老化叫作第1类有形老化.它一般表现为:

1)零部件的原始尺寸,甚至形状发生改变;

2)零部件之间的公差配合性质发生变化,精度降低;

3)零件破坏.

这类老化,以金属切削机床为例,会使加工精度.表面粗垃度和生产效率等降低.老化到一定程度后,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甚至发生事故.

由于自然力的作用造成设备的有形老化,叫作第1麦有形老化.它与生产过程的作用无关,设备在闲置或封存时会产生这种老化.第1类有形老化是由于机械生锈、金属腐蚀,材料老化等原因造成的,时间久了会自然丧失精度和工作能力.

科技进步对设备的有形老化是有影响的,如耐用材料的出现、零部件加工精度的提高、结构可靠性的增大,以及正确的预防维修制度和先进的修理技术的采用等,都会减少有形老化的发生.但随着高效的生产技术、自动化管理系统、数控技术等应用,会大大减少设备的辅助时间,加大机动时间.此外,技术进步又常与提高速度、压力、袭荷和温度相联系.这些又都会加剧设备的有形老化。

可以利用下面的经济指标估价机械设备的有形老化:Ap=R/K1

式中ap——设备的有形老化程度(用占其再生产价值的百分比表达).
R——修复全部老化零件所用的修理费用.
K1——在确定设备老化程度时谈种设备再生产的价值.
设备有形老化程度指标不能超过ap=1的极限。

二、无形老化

无形老化又叫经济老化.它是由于非使用和非自然力作用引起的设备价值的损失,在实
物形态上看不出来。无形老化分两种形式:

1)由于相同结构设备再生产价值的降低而产生的原有设备价值的贬低(如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劳动耗费降低,原设备贬值).叫作第1种无形老化,

2)由于不断出现性昭更完善、效率更高的设备而使原有设备显得陈旧落后,而产生的经济老化<原设备的价值相对降低),叫第Ⅱ种无形老化.

设备使用价值的降低与技术进步的具体形式有关,比如在加工方法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先进的新设备的出现将使原设鲁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l当用新材料取代旧材料时,加工旧材辩的设备将会敌淘汰I当改变原生产工艺时.原生产工艺线上的设备将失去使用价值.

在技木进步影响下的无形老化程度,用设备价值降低系数来表示.即
机械设备的老化的分类与确定方法
机械设备的老化的分类与确定方法
三、综合老化

设备的有形老化和无形老化均将引起设备原始价值的贬低.有了两种老化的指标.就可计算同时发生两种老化的综合指标.

机械设备的老化的分类与确定方法
机械设备的老化的分类与确定方法
可见,K值等于设备再生产的价值减去修理费用.

例如:设备的原始价值K。= 30000元,当前需要修理,其修理费用R=10000元.若诫种设备再生产时价值K1= 22000元,则:

机械设备的老化的分类与确定方法

机械设备的老化的分类与确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