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810的模拟量输入0-20ma

楼主(2019-04-05):
汇川810的模拟量输入0-20ma,PLC直接读取这个信号,对应的数字量范围是多少

楼主:
PLC是1200的,跟变频器是PN通讯的,只是1200的模块添加的模块已满,有个信号0-20ma的接入810变频的模拟量输入AL2,但是不知道810上的模拟量输入读取的数字量范围是多少

网友A:
一般是12-bit, 或16-bit。

网友B:
前排雅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