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MPI编程电缆使用代替CP5611

楼主(2019-04-05):
最近厂里一套活性炭再生系统WINCC上位机和S7-300通讯不上,反复查找原因后确定为CP5611卡损坏导致通讯中断,该通讯卡没有备件,这时想到手里有一根艾莫迅USB/MPI编程电缆,死马当活马医,连上试试.别说问题解决了.100多块的通讯电缆完全可以代替CP5611卡.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A:
都有mpi通信协议。消灭零回复。

网友B(2019-05-24):
学长  请问可以用原装的usb_MPI 编程电缆代替cp5611么?

网友C(2020-05-03):
可以用西门子原装的USB-MPI 编程电缆或者我们艾莫迅生产的USB-MPI编程电缆(型号:0CB20)来代替CP5611通讯卡的。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心使用。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D(2020-10-20):
楼主,东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