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一段程序,实在被这个逻辑绕晕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4-05):
求这样一段程序:按启动按钮一次,1号小车启动,再按启动按钮一次,2号小车启动,继续按启动按钮无效。

                          按停止按钮一次,2号小车停止,再按停止按钮一次,1号小车停止,继续按停止按钮无效。

                          当1号小车单独运行时,按停止按钮,1号小车停止,按启动按钮,2号小车启动。

网友A:
楼主这是学校的留的作业吧?

这个简单用计数器就可以实现的,

另外分两个模式,一个模式是按一次启动,启动一个电机,

,一共启动两次为主,

另外一个模式是,小车单独运行

网友B:
很简单    起动按钮取上升沿    输出一   有输出一的情况  有上升沿   则输出二,停止也是一样

网友C:
主要是要用好上升沿指令和计数器指令,楼主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写个小程序,三菱PLC的

网友D:
学生作业。这个不难。用计数器指令

网友E:
弄明白最后怎么让其无效,剩下的就很简单,有很多办法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