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硬接线的IO点如何在示教器中设置

楼主(2019-04-05):
FANUC机器人硬接线的IO点如何在示教器中设置,机器人电柜里有两根50点的插头,请问每个针脚是如何定义的,如果可以自行定义,则在示教器中的什么位置设置 。image.png

网友A(2019-05-18):
可以联系FANUC机器人厂家,咨询一下他们技术

网友B(2019-06-18):
在IO——数字里面,进行分配就行了

网友C:
在IO界面里面进行信号的分配,不过你要注意,虽然信号分配时自定义的,但是数量总数是固定的,也就是总计28个输入,24个输出,其中系统信号又占用了至少9个,所以分配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D:
告诉你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吧。CRMA15/16的机架号是48,插槽是1,输入28个,输出24个,所有的点都是可以自行定义的,你用红色框起来的属于系统信号(UI/UO),具体根据个人的使用方式,有不同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