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GL070与三菱plc链接问题

楼主(2019-04-06):
这是我的链接参数

下面是步科链接说明书上的参数

请各位大哥看看我的设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为什么我的触摸屏GL070与FX2N的plc,链接不上,

网友A:
楼主为什么选择232

楼主试一试把PLC站号改成1

网友B:
多谢,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OIU

网友C(2019-05-12):
485不挺好的?

  三菱的plc用的是422把?

网友D:
先看HMI这边实际接线吧,图上工程设置里是用的232,那实际接线是接的232还是422?用的是自己焊的线还是买的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