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应该离我家多远?

楼主(2019-04-06):
变压器应该离我家多远?

变压器应该离我家多远?

HJC镇的居民反映:村里电网改造升级的时候,新安装了变压器,离房屋4米左右,觉得离太近,有安全隐患。

是不是真如小伙伴担心的,安全距离不够?不安全?

我们要解释的问题:

变压器究竟应该离多远才安全?

国家标准白纸黑字!根据《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GB50060-2008)》中有关“屋外配电装置的安全净距”的要求,电力设备的电压等级不同,所对应的安全距离也不同。电压等级越高,设备带电部分与建筑物、构筑物边沿部分之间的安全距离越长。见下表↓↓↓

在农村和小区居民楼附近,配备的变压器电压等级一般为10千伏。按标准,变压器离房屋2.2米以外即是安全的,但从上述案例来看,实际距离为4米,大于标准的安全距离。

所以,当你有疑惑:小区楼下有台变压器是不是离得太近?不妨根据以上标准估算一下。

这里还有:电线应该离我家多远?借给大家参考下。

其实,供电公司在实际的电力设施建设安装过程中,电力设备到建筑的距离只会比规定的标准安全距离更长,请大家放心!

当然,如果是先有电力设备,后在周边建房,也请在建房时注意一下安全距离!

我们要解释的问题:

既然安全距离不用忧心了,为什么还有人担心变压器在家周边不安全呢?

这还得从一个锅说起……

长久以来,有这样一个谣言:高压设备有辐射???

关于这个问题,头条君科普过很多次,忘记的朋友,复习一下——

先看原理→高压电有辐射?这个锅宝宝不背,不背,不背~

再看案例→变电站有辐射?拆了就后悔了……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下现场实测↓↓↓带你走上科学求真的“阳光大道”!!!

概念不能混淆!

电磁辐射是指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通过空间传播的现象,频率越高,波长越短,越容易形成电磁波,即电场、磁场交替产生向前传播,从而产生电磁辐射。

而在国际权威机构的文件中,输变电设施产生的电场和磁场,被称为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

电力设施磁场远低于国家标准!

目前国家以4千伏/米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的评价标准,以1微特斯拉作为磁场强度的评价标准,我国输变电工程产生的工频电磁场通常只相当于评价标准的十分之一,室内就更低,只有评价标准的万分之一到千分之四。

电力设施磁场强度比家用电器还低!

家用电器的磁场强度比22万伏的电线、电站都高好几倍!电吹风、电磁炉开启时,其附近的磁场强度约为4微特斯拉,而在22万伏变电站外5米处测得的工频磁场强度约为1.31.4微特斯拉,22万伏高压输电线下测得的工频磁场强度约为0.65微特斯拉,都远低于国际卫生组织认定的100微特斯拉的电磁安全限值标准。

楼主:
HJC镇的居民反映:村里电网改造升级的时候,新安装了变压器,离房屋4米左右,觉得离太近,有安全隐患。

是不是真如小伙伴担心的,安全距离不够?不安全?

我们要解释的问题:

变压器究竟应该离多远才安全?

国家标准白纸黑字!根据《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GB50060-2008)》中有关“屋外配电装置的安全净距”的要求,电力设备的电压等级不同,所对应的安全距离也不同。电压等级越高,设备带电部分与建筑物、构筑物边沿部分之间的安全距离越长。见下表↓↓↓

在农村和小区居民楼附近,配备的变压器电压等级一般为10千伏。按标准,变压器离房屋2.2米以外即是安全的,但从上述案例来看,实际距离为4米,大于标准的安全距离。

所以,当你有疑惑:小区楼下有台变压器是不是离得太近?不妨根据以上标准估算一下。

这里还有:电线应该离我家多远?借给大家参考下。

其实,供电公司在实际的电力设施建设安装过程中,电力设备到建筑的距离只会比规定的标准安全距离更长,请大家放心!

当然,如果是先有电力设备,后在周边建房,也请在建房时注意一下安全距离!

我们要解释的问题:

既然安全距离不用忧心了,为什么还有人担心变压器在家周边不安全呢?

这还得从一个锅说起……

长久以来,有这样一个谣言:高压设备有辐射???

关于这个问题,头条君科普过很多次,忘记的朋友,复习一下——

先看原理→高压电有辐射?这个锅宝宝不背,不背,不背~

再看案例→变电站有辐射?拆了就后悔了……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下现场实测↓↓↓带你走上科学求真的“阳光大道”!!!

概念不能混淆!

电磁辐射是指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通过空间传播的现象,频率越高,波长越短,越容易形成电磁波,即电场、磁场交替产生向前传播,从而产生电磁辐射。

而在国际权威机构的文件中,输变电设施产生的电场和磁场,被称为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

电力设施磁场远低于国家标准!

目前国家以4千伏/米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的评价标准,以1微特斯拉作为磁场强度的评价标准,我国输变电工程产生的工频电磁场通常只相当于评价标准的十分之一,室内就更低,只有评价标准的万分之一到千分之四。

电力设施磁场强度比家用电器还低!

家用电器的磁场强度比22万伏的电线、电站都高好几倍!电吹风、电磁炉开启时,其附近的磁场强度约为4微特斯拉,而在22万伏变电站外5米处测得的工频磁场强度约为1.31.4微特斯拉,22万伏高压输电线下测得的工频磁场强度约为0.65微特斯拉,都远低于国际卫生组织认定的100微特斯拉的电磁安全限值标准。

网友A:
变压器的安全主要是避雷器动作的残压、变压器事故高压接地、变压器爆炸起火之类。其中避雷器动作的残压在高雷暴地区、高电阻率土壤地区需要注意,变压器事故高压接地与避雷器动作的残压类似但是特别严重,变压器爆炸起火同样属于特别严重事故:幸好在目前变压器质量管控严格,个人没有亲眼看到也没有亲眼见过事故现场,不过从我的经验看除非你买彩票期期都可以中特等奖,否则在你的一生中你是无法遇上变压器事故。至于电磁场辐射,磁场比你家里的磁铁小多了,电场比你家电视、微波炉之类更小

网友B:
变压器离家太近,首先有噪音,其次安全有影响(出意外的时候)。

网友C:
话说变压器有没有辐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话说变压器有没有辐射呢?

变压器属于低频,而且变压器磁芯内磁通量虽然巨大,都但是那个是封闭回路基本没有泄露,至于电场,10kv等级也没有多大,至于物理事故或者机械事故、雷击过压过流这些的确有影响但是机会甚微,

网友C:
回复内容:是这样啊,学习了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C 话说变压器有没有辐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