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运行久了会卡顿

楼主(2019-04-06):
去年做的几个INTOUCH10.1的项目,今年都说系统运行变慢了,历史曲线检索时也非常卡。我看了历史数据存储的文件夹也不是很大,系统确实运行慢了很多。

大佬们,知道问题出在在哪里吗。蓝鸟每次一问就说是我系统的问题,要重装系统。重装系统那就太麻烦了。

网友A:
楼主,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这样的问题比较麻烦,要现场去分析。

首先看下INTOUCH10.1和操作系统是否兼容,有的时候不兼容也能安装使用,但是容易出系统问题。

注意观察下驱动通讯是不是也卡,画面运行是不是卡。

运行INTOUCH时候,操作系统的其他软件是不是卡。

网友A:
现在去一趟现场花费都不小,蓝鸟的也不可能你一问就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只能你自己找到原因,然后想办法解决。一般找到原因都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还是要有耐心。

网友A:
我遇到的运行一段时间数据就断,拔了网线一会儿又好了。

重装系统好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人都快整疯了,咨询请教了很多人,还是解决不了。

后来下决心杠上了,发现是局域网内有病毒,以前的老系统XP,整个局域网内都是病毒,经常攻击通讯端口。

网友A:
先查系统兼容,再查系统,然后查通讯驱动,最后看下Intouch开发,脚本什么的,最后就是有没有第三方影响,DCS,MES,SIS系统采集数据什么的。

楼主:
看了大佬的回答,我茅塞顿开,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B:
为热心网友点赞

网友C(2019-07-26):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运行一段时间数据就断,拔了网线一会儿又好了。重...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警觉,以后装软甲还是要装杀软

网友C:
蓝鸟的叫法什么时候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