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按钮设置为按1松0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07):
目前通讯和设置全部正常,控制也能控制

问题如下:

将MCGS里面的按钮设置为  按1松0  比如设置PLC里面的继电器为M500,然后通过PLC监视
如果点击MCGS中的按钮,按下后持续1秒再松开,M500的通断情况是正常的,按下通,松开断

但是如果点击MCGS中的按钮是点击后立即松开,就有可能出现按钮持续为1的情况,PLC监视M500也是一直通,再点击一次会断开,这种情况也不是每一次都会出现,只是出现频率比较高,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A:
抬起选择 按1松0 时 ,按下功能为不可选择的置1

抬起选择清0就可以了

网友B:
没听说过按钮按得快了就持续为1了, 设置成“按1松0”,你按下松开再快,它也是按1松0, 松了就是0,没可能是1。

我想是你的程序有其他地方问题,不清楚你是用这样的按钮要操做继电器做什么,让继电器跳一下?

网友C:
这个可以这样判断,在界面上建一个M500的显示位窗口,是否是按下是1,松开是0,与你PLC监控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按钮按得快了就持续为1了, 设置成“按1松0”...

我的意思是用鼠标点击按钮,如果点击速度慢一点,这个按1 松0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鼠标点击按钮速度过快,也就是鼠标移到按钮上,手指点击鼠标立即松开,速度很快的话,那个按钮就有可能会持续是1,我也建立了一个M500的显示口,它的确是显示的1,但是我的按钮也是设置的按1松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这样判断,在界面上建一个M500的显示位窗口,...

照你说的这种方法试过了,显示位窗口的值确实为1,与PLC的监视符合,但是我的按钮确实又是设置的按1松0,就感觉那个按钮是卡住了一样的,重新点击一次他会恢复成0,只要鼠标点击速度过快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可以这样判断,...

应该是鼠标的问题,鼠标点击和触摸还是有区别的,电脑上用的鼠标也不能保证每次点击都有效的。实际触摸屏使用中一般是用不到鼠标的,用户都是直接触摸屏上按钮来操作的。模拟调试时用鼠标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方便,再说触摸屏操作系统和电脑当然没法比,鼠标的服务线程不会太完善,有时搞不好还会死机的,你用的时候也不必要按那么快就是了。毕竟触摸屏本身设计的主要是用来触摸操作的,不能当做电脑似的期望过高。

或者你换个鼠标试试,也没准会不一样。

要么就是你的其他地方脚本有问题,只言片语不十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个可以这样判断,... 内容的回复!-------------------------应该是鼠标的问题,鼠标点击和触摸还是有区别的,电脑上用的鼠标也不能保证每次点击都有效的。实际触摸屏使用中一般是用不到鼠标的,用户都是直接触摸屏上按钮来操作的。模拟调试时用鼠标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方便,再说触摸屏操作系统和电脑当然没法比,鼠标的服务线程不会太完善,有时搞不好还会死机的,你用的时候也不必要按那么快就是了。毕竟触摸屏本身设计的主要是用来触摸操作的,不能当做电脑似的期望过高。或者你换个鼠标试试,也没准会不一样。要么就是你的其他地方脚本有问题,只言片语不十分清楚。

但是我用的是通用版,本来就是PC使用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回复内容:对: lx200...

如果不是你程序写的有问题,那就是Windows系统,通用版,或鼠标本身都可能不稳定, 鼠标不要点太快就是了。

对昆仑通态通用版不是太感冒,应该不是昆仑通态的强项,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点也不会奇怪,不会选用。想想肯定是比不了windows, windows 还不是三天两头的更新除bug,还能指望啥呢?

网友D:
通用版鼠标点不稳定,有时候按钮要持续一秒以上才有效

网友E:
活到老学到老,我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今天学习了

网友F(2019-09-14):
通用版没用过,这个问题你需要找MCGS的售后,做技术咨询

网友G(2019-12-10):
看一看,学习交流!

网友H(2020-03-04):
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I(2021-12-07):
我用MCGS通用版6.2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按1松0,后复位不了,一直置1,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J:
没积分了  刷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