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9-04-07):
台达新手,按着ASDA-B2的操作手册想和台达DVP-SS2的PLC进行接线。然后搞不明白内外部电源和PNP、NPN如何选择,这个怎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啊?

第二个问题是:

那么多DO口,都要外接个电阻然后插到CN-17?17那里好像插不下那么多啊

这里的NPN连接方式是指我选择的DI/DO的电源应该是24V NPN连接方式吗?

最后一个问题:这些玩意都在控制器和伺服驱动器内部怎么连啊?? 还有控制器那边对应的接口怎么确认是什么?

网友A:
你选择pnp或者npn是根据你自己plc输出的是高电平和低电平决定的,你台达plc输出的公共端接0v,那么输出的就是低电平,那么伺服那头就按照npn的接法(反之就是pnp)。对于选择内部或者外部电源,这个都可以啊,但是相对于plc输出来说,选择外部电源比较放心。

网友B:
1楼的人已经解决了你的第一个问题了,上面画的那个R不是电阻,应该叫负载把!就按照图接线就可以。

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没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