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控制器是什么?

楼主(2019-04-07):
1、概述:
1.1 定义:
顾名思义,就是可通过串口实现控制功能的一台控制器。即由上位机通过串口发送特定协议格式的指令给控制器,进而来控制外围设备或器件,也叫单片机串口控制器。
1.2 工作方式:
串口控制器就是1台写入了串口通信程序的单片机控制器,有2种工作模式:
1)上位机监控模式:可由上位机串口控制,实现串口监控;
2)脱机控制模式:在通过上位机设置好相关参数后,也可脱离上位机进行独立控制。
【备注】:
  a.串口通信程序:即单片机控制器与上位机通信的程序。
  b.若一台单片机控制器若没写入串口通信程序,只写入相关逻辑程序,则实现的是独立控制,即使接上上位机,也无法进行串口通信。
  c.可见,只有写入串口通信程序的单片机控制器才叫串口控制器,才能实现被上位机串口监控。
1.3 组成:
一台串口控制器主要由以下单元构成:RS232串口、MCU、输入输出电路(光电隔离数字量I/O、模拟量模块A/D、D/A、运动控制电路、可控硅斩波电路等)、电源电路等。

2、分类:
2.1 根据信号形式分类:
数字量(开关量)串口控制器、模拟量串口控制器、步进(伺服)电机运动串口控制器、PWM(脉宽调制)串口控制器、可控硅(通断)串口控制器、可控硅斩波控制器等。
2.2 根据外围设备或器件的名称分类:
     1 .输入控制的器件,即采集控制输入信号类,又叫数据采集串口控制器:
1)光电式,电容式,电感式,霍尔式、机械式等各种传感器控制器,如光电、红外对射、金属、人体等传感器;光栅、编码器、接近开关等位置传感器;机械开关(如冰箱上用)传感器;速度传感器等;
输入信号的数字量又分NPN或PNP型,如NPN:有信号为0V,PNP有信号为24V;
2)温度、湿度、压力、液位、气体传感器,如Pt100铂电阻等,需要接一个变送器,才能被串口控制器控制;
    2. 输出控制的器件:
1)数字量输出控制器可控制电磁阀、继电器、汽缸、灯泡、电源开关、沙盘模型灯、LED灯光等;
2)模拟量输出控制器可控制比例阀,舵机,变频器等;
3)PWM脉宽调制输出可控制比例阀、变频器、激光等;
4)脉冲输出控制器可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利用控制器发送的脉冲个数(pulse number)来控制步进伺服运动;如可控制滚动灯箱、自动卷帘门、自动窗帘等。
5)可控硅斩波输出控制器可控制灯光、发热丝等的电压或功率值,来实现灯光亮度的变化、发热丝功率的变化;也可叫调光调压调功控制器;

网友A:
串口控制器是什么?图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