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的F385指令求助

楼主(2019-04-07):
求助下,F385指令看手册H0是轴编号,DT302是要写入的数据,K1是写入一个字,HC0是偏置地址,一直不明白,也看了手册通用区域(存储器区域)的数据表,这个C0是代表什么数据,求高手解答下

网友A:
偏置地址啊,数据表表格第一行多少列,第二行多少列这样的偏置地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地址啊,数据表表格第一行多少列,第二行多少列这样的...

手册叶也说是偏置,那具体是怎么偏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