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2019-04-07):
2台smart200 -CPU   SR60 收集了温度传感器信号,另外有4台SMART200-CPU  R40想利用SR60那两台采集的温度信号来控制电加热,我该怎们做。我是新手求帮忙,该怎样写程序。万分感谢

网友A:
  1. 通讯方式,SMART200-CPU 互相通讯,数据互通

  2. 电加热数量少的话,用硬接线互相导通

  3. 温度信号很少的话,用模拟量输入输出互相导通

网友B:
可以用S7协议通讯呀,put get 指令传输过来就行了呀,smart都是有向导的

网友C:
加个交换机,PLC通过以太网发送温度信号

网友D(2019-06-05):
交换机通信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