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用法

楼主(2019-04-07):
去展会 看到有直线电机。演示的 看它响应非常快,不停的跑、这种直线电机是怎样控制的。有哪些方法。具体怎么使用。定位

网友A:
直线电机一般都有专用的控制器,

网友B:
直线电机和普通电机一样,就相当于把电机定子割开铺平,把转子的转动变成直线运动。步进、伺服和普通电机都可以做成这种形式。

网友C:
    对控制来说,直线电机和传统电机没有区别。市面上大部分直线电机也是三相的同步电机,驱动上也和传统电机基本一样。应用的区别,主要在机械结构方面。

    也是由于机械结构的问题,同一xinghao 规格的电机在不同设计的机械设备上,电机的散热也各不相同。在选型上,对传统电机极为重要的额定电流、额定推力这样的参数,不可太过依赖,只能作为参考。

    由于直线电机取消了传动环节,一方面减少了传动环节由于自身机械刚性、应力、损耗之类的原因造成的限制。另一方面驱动上,通常一个电流驱动周期可以移动几十毫米,比传统的转转电机+传动的方式,要大一个数量级,所以直线电机在应用中,可以有更高度速度和加速度。

     而要直线电机高速、高加速的特性,往往又对机械整体的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见过太多设备,第一次换直线电机,第一次调试,电机一动,机器就整个要散架一般,劈里啪啦的往下掉零碎。

网友D:
我们用来击打次品。速度快。

网友E:
你这是想搞懂磁悬浮列车的控制原理啊

网友F:
直线电机,我以前用过哈尔滨生产的,用的三菱90KW变频器驱动,是大型铝型材挤出机做拉伸小车牵引动力驱动用,恒力矩

网友G:
楼主学会了分享下

网友H:
楼上大神好多

网友I: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I: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J(2019-10-17):
引用 网友D:
我们用来击打次品。速度快。

你们这是干嘛滴,第一次听说打次品用电机。学习学习。

网友K(2020-05-06):
和普通电机一样的控制方式,就是普通电机外壳一侧沿轴向切开,然后拉成直线,永磁部分无限延展,线圈作为移动部分.

直线电机相较于传统的电机+机械传动的形式来说,具有精度更高,响应速度更快的优点.绝大部分直线电机是线圈无铁芯的,没有了齿槽效应,恒速运动过程中也更加平缓

网友L(2021-02-24):
努力赚积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M(2022-01-18):
国产直线电机,用的最多的两个控制系统是高创和固高的。售后维护方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