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远程控制采用手机热点等网络同样完成远程控制

楼主(2019-04-08):
PLC安装在现场,特别是出口设备,远在千里之外,维护起来特别困难。出差现场,一次费用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这是所有做自动化机械设备的工厂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华杰智控推出一款PLC远程控制模块HJ8500支持触摸屏和PLC远程调试,在国内的电脑上就可以远程在线模拟国外现场的PLC,进行远程调试, 远程编程,上下在程序。

很多客户最头痛的是现场一般都没有网络, 客户也不方便拉一根网线, WIFI也是没有, 那怎么办呢? 华杰智控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HJ8500支持手机热点,任何人的手机开启一个预设的热点名称和密码, 就会自动联网,操作简单,无需技术指导。无论是苹果手机, 安卓手机,都可以用。远程模块HJ8500通电后,会自动扫描手机热点,一旦发现预设的名称和密码, 就自动连接,自动上网。

解决联网问题后,把台安PLC通过232接到远程模块HJ8500的串口或者USB口上, 电脑运行华杰智控smartlink软件。 再开启台安PLC软件,就可以远程读取plc程序,在线监控,远程调试,

这个时候, 如果想通过操作电脑在线模拟,只需要开启触摸屏的在线模拟软件,这样就可以轻松实现PLC远程控制

楼主:
刷点积分,顶一下

网友A(2019-06-26):
为什么不用热点连电脑,再远程

网友B:
哎    我以前公司 设备卖到孟加拉国的 在当地找了个电气工程师 给人民币1w一个月 我在那边调试 一个礼拜就完活了   给他培训一下以为最多1  2天就OK了 tmd别说编程了  老子教了一个月 连他<此处内容被屏蔽>马达正反转都没学明白  这个还在当地是算 有点水平的 不知道是真不行还是我们项目经理翻译的不行啊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热点连电脑,再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