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抑制电压波动

楼主(2019-04-08):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个问题.

       由于放假,设备断电,然后放假结束后,设备开机,就发现SEW的伺服烧了,以前也出现过一次.相同位置,并且也是放假开关电后出现的,现在怀疑是开电时,电压波动过大导致,这样的情况,增加输入电抗器是否能够达到有效抑制电网电压峰值的效果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9-05-12):
下次有条件测量一下电压,另外查看下伺服的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