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1071GI串口通信透传设备

楼主(2019-04-08):
MCGS 1071Gi通过串口与RTU设备A连接,RTU设备A(地址是92)与RTU设备B(地址是95)无线连接,RTU设备B现场采集仪表模拟量数据,RTU设备厂家称为电台数据透传。通过测试MCGS 1071Gi通过串口与RTU设备B直接连接可以读取现场仪表数据,但换成RTU设备A远程读取就不行了。请教是否有这样的案例,提供帮助。(附件MCGS 1071Gi程序需要使用MCGS pro打开)

网友A:
A和B之间通讯成功了吗?A能读到B的数据吗?这样做应该A先读到B的数据,然后A再统一给MCGS

网友B:
就是要MCGS1对多,刚看了你楼上的帖子,对你也适用,请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6/627292_1.shtml

网友C(2019-05-09):
MCGS 7062Ti做过无线的数据采集,通过无线RTU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