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AC-2000ic-210F怎么和欧姆龙CP1H硬接线通讯

楼主(2019-04-08):
FUNAC-2000ic-210F怎么和欧姆龙CP1H硬接线通讯,IO如何连接

网友A:
机器人的I/O功能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机器人的输出,对应PLC的输入,PLC的输出对应机器人的输入。

不知道楼主想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的I/O功能是可以自己定义的机器人的输出,对应P...

我想知道机器人控制板里面IO脚,输入输出是哪几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机器人的I/O功能是可以自己...

不走机器人通讯协议,比如CCLINK,就单纯硬接线

网友B:
不知道你的IO口接线引出来了没有

网友C:
信号不多就直接走IO接线吧,接线完成之后还需要在机器人里面进行相应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不多就直接走IO接线吧,接线完成之后还需要在机器人...

机器人咋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IO口接线引出来了没有

这个是FUNAC-2000ic-210F的接线图吗我只有2000IB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机器人的I/O功能是可以自己...

机器人调试工程师,自己说了算,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

网友D:
主要看你硬件想怎么用,主板CRMA15/16接口图

网友E(2019-05-09):
非常感谢,321

网友F:
机器人分配IO信号的话直接在菜单/信号里面,有UOP和数字信号的选项,UOP里面的就是系统信号,选分配把系统信号映射到机架插槽,这个机架插槽号就是和外部通讯或硬接线的地址。接线的话机器人的输出接PLC的输入,输入接输出就行了

网友G(2019-06-12):
接线图和端子排端口图已经有大佬给你了,我给你讲一下如何分配。

  1. 打开IO,先进入uop界面,15,16段子排为28个输入,24个输出,你需要把你用的具体数量确定好,然后分配开始点,不可以超过上面的数量。同场UI为8个,uo为4个,分配设置为 48,1,1.开始点为1,最后的这个1可以根据你自己需要设置更改。

  2. 进入数字信号界面设置 48,1,*后面这个新号要根据你设置的UO/UI来设置,你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和UI/UO互连,切记,数量也不可以超过28,24.

  3. 设置成功会变为黄色,这时重启后就可以查看信号的交互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