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磨合期的5大禁忌

楼主(2019-04-08):
河南森源重工起重机系列

      一年之计在于春,清明前后,森源小吨位吊车成交客户较多,森源重工建议广大吊友:

      吊车在使用前应该经过相应时间的磨合,厂家规定的作业时间是六十小时左右为磨合期, 磨合过后才能够正式的投入到工作中去,这也是保证施工机械安全操作,降低故障率,延长使用寿命的重要环节。吊车磨合期 5 大禁忌有哪些,我们来整理一下:

      1、忌紧急制动:紧急制动不仅使磨合中的制动系统受到冲击,还会加大底盘和发动机的冲击负荷,在初次行驶的300公里内,建议不要紧急制动。
      2、忌负荷过重:新车在磨合期如满载运行,会对机件造成损坏。因此,在初次行驶的1000公里内,一般载重量不要超过额定载荷的75%-80%。
      3、忌高速行驶:新车磨合期内有速度限制,一般应该控制在时速100 公里/时内,当油门全开时,车速不能超过极限时速的 80%,且在行驶中注意观察发动机转速表和车速表,确保在中速工作。一般情况下,磨合期发动机转速应在2000-4000转/分。
      4、忌过早换油:吊车初装油是磨合期专用的润滑油,要求机油粘度低,散热性好,清洗性、抗氧化性能优越。
      5、忌起步不热车:新车在起步前一定要预热,所谓预热实际是给发动机一个充分润滑的时间,尤其是涡轮增压车型,必须要先预热才能起步,而且润滑时间至少要一分钟以上。

      吊车磨合期的5大禁忌
      当我们使用一段时间的吊车之后,接下来我们供应注意的是吊车液压油的质量,一般吊车生产厂家生产的液压油,是不能用的,因为我们知道液压油是中小型吊车的血液,一旦液压油被污染,后果将不堪设想,液压油污染严重时,直接影响液压系统的工作性能,使液压系统经常发生故障,使液压元件寿命缩短。造成这些危害的原因主要是污垢中的颗粒。对于液压元件来说,由于这些固体颗粒进入到元件里,会使元件的滑动部分磨损加剧,并可能堵塞液压元件里的节流孔、阻尼孔,或使阀芯卡死,从而造成液压系统的故障。水分和空气的混入使液压油的润滑能力降低并使它加速氧化变质,产生气蚀,使液压元件加速腐蚀,使液压系统出现振动、爬行等。

      吊车磨合期的5大禁忌
      那如何防止吊车液压油的污染?
      应采取以下措施:
      (1)使液压油在使用前保持清洁。液压油在运输和保管过程中都会受到外界污染,新买来的液压油看上去很清洁,其实很“脏”,必须将其静放数天后经过滤加入液压系统中使用。
      (2)使液压系统在装配后、运转前保持清洁。液压元件在加工和装配过程中必须清洗干净,液压系统在装配后、运转前应彻底进行清洗,建议用系统工作中使用的油液清洗,清洗时油箱除通气孔(加防尘罩)外必须全部密封,密封件不可有飞边、毛刺。
      (3)使液压油在工作中保持清洁。液压油在工作过程中会受到环境污染,因此应尽量防止工作中空气和水分的侵入,为完全消除水、气和污染物的侵入,采用密封油箱,通气孔上加空气滤清器,防止尘土、磨料和冷却液侵入,经常检查并定期更换密封件和蓄能器中的胶囊。
      (4)采用合适的滤油器。这是控制液压油污染的重要手段。应根据设备的要求,在液压系统中选用不同的过滤方式,不同的精度和不同的结构的滤油器,并要定期检查和清洗滤油器和油箱。
      (5)定期更换液压油。更换新油前,油箱必须先清洗一次,系统较脏时,可用煤油清洗,排尽后注入新油。
      (6)控制液压油的工作温度。液压油的工作温度过高对液压装置不利,液压油本身也会加速化变质,产生各种生成物,缩短它的使用期限,一般液压系统的工作温度控制在65℃以下,机床液压系统则应控制在55℃以下。

      以上是森源重工整理的吊车磨合期的5大禁忌,供大家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