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4平方和6平方肉眼能区分吗?

楼主(2019-04-08):
电线4平方和6平方肉眼能区分吗?电线用的时间长也没什么标记,人工如何区分呢?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仪表常用1.0和1.5的

网友B:
如果比较有经验是可以直接分辨出来的,如果没有,可以查表,芯的直径是有参数的,不同的芯有不同的规格

网友C:
经验久了就看的出来,实在没有把握就用卡尺量直径。

网友D:
有对比的情况下能区分,不然拿个卡尺来量一下线径吧

网友E:
干几天电工活就能分辨了,1.0、1.5、2.5、4.0、6.0这些常用的电线,看直径很容易确定截面。

卡尺测量直径,S=πr²

网友F:
肉眼分不出就用尺量吧

楼主:
了解了,感谢各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