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报表导出为Excel

楼主(2019-04-08):
部件列表和部件汇总表在我们公司是要给电工去领料和对照图纸的,另外还要上传PLM系统,所以Excel版的部件汇总表和部件列表就显得很重要。

首先要新建一个Excel文件,即导出表格的模板,如图所示,需要填充的都要用###代替

第二步:点击工具-报表-标签,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设置”就是你要导出的表格类型;目标文件是导出文件的存放位置及名称。点击设置后面的...

弹出如下对话框,你可以在配置行选择或者新建你需要导出的报表类型。下面的5个选项卡军事设置导出的格式,如图:表头我设置为显示项目名称

最重要的设置为标签选项卡,这是设置导出的表格中每一列显示的内容。所选的格式元素会从上到下显示在表格从左到右的列中。每页输出的标签行数即为多少行为一个工作表,超出的部分会自动新增一个工作表

如图就是生成的结果(报表与Excel对照)

如果超出一张工作表的容纳量(即每页输出的标签行数),生成的Excel中就会有多个工作表,如图:

网友A:
感谢您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哦

网友C:
在学习中,正要这样的好东东谢谢了刚回家

网友D(2020-07-16):
感謝您分享一下,謝謝

楼主(2021-03-05):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清单生成几次都失败了



鼠标要在项目名称上,不能选择部件列表那一页。

而且标签设置要与你的表格列名一致,我的示例只是对应我的元器件列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弥豆子"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楼主,我的清单生成几次都失败了】进行回复:        ------------------------------------------...



楼主,按照步骤操作无标题.png后提示工作表无法打开,然后创建的目标文件也被自动删除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21-05-01):
引用 网友F:
"xxxx"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弥豆子"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楼主,我的清单生成几次都失败了】进行回复:        ------------...



可能是你的版本不支持,换个2016office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