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的电动机的绝缘水平?

楼主(2019-04-08):
如何检查测量电动机的绝缘强度

     1、一般用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要测量每两相绕组和每相绕组与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以判断电动机的绝缘性能好坏。

     2、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通常对500伏以下电压的电动机用500伏兆欧表测量;对500~1000伏电压的电动机用1000伏兆欧表测量;对1000伏以上电压的电动机用2500伏兆欧表测量。

     3、电动机在热状态(750C)条件下,一般中小型低压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0.5兆欧,高压电动机每千伏工作电压定子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兆欧,每个伏工作电压绕线式转子绕组的绝缘电阻值,最低不得小于0.5兆欧;电动机二次回路绝缘电阻不应小于1兆欧。

          电动机绝缘电阻测量步骤如下:

        1、将电动机接线盒内6个端头的联片拆开。

        2、把兆欧放平,先不接线,摇动兆欧表,表针应指向“∞”处,再将表上有“L”(线路)和“E”(接地)的两接线柱用带线的试夹短接,慢慢摇动手柄,表针应指向“0”处。

       3、测量电动机三相绕组之间的电阻。将两测试夹分别接到任意两相绕组的任一端头上,平放摇表,以每分钟120转的匀速摇动兆欧表一分钟后,读取表针稳定的指示值。

        4、用同样方法,依次测量每相绕相与机壳的绝缘电阻值。但应注意,表上标有“E”。

网友A:
受教了,平常我们仪表和电气分的很开,对这方面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