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AD081模块设置偏移问题

楼主(2019-04-09):
欧姆龙CJ1M-CPU12的PLC,用的CJ1W-AD081-V1模块,模块有两路输入不是很准确,需要从新设置一下偏移,按照手册上设置没有成功,也可能我操作的有问题,哪位知道如何设置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楼主截图上传一下,你都设置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截图上传一下,你都设置哪里啊

楼主:
把AD模块设置成ADJ模式,把PLC设置成编程模式,然后下载进去从起PLC,然后模块进入ADJ模式了,然后在内存监视里面把CIO2000得设置成28H,因为我要设置的是8通道,然后在CIO 1字节位0置位,在CIO 8里看到了当前AD8的读数,然后调整模拟量输入变为0,然后把CIO 1的位4置位进行偏移调整写入EEPROM,然后在把CIO 1位4清零,在把CIO 1位0清零,把AD模块设置成正常模式,把PLC设置成运行模式,然后下载,然后重启PLC,结果AD通道8并没有变化,还是原来那么大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截图上传一下,你都设置哪里啊

把AD模块设置成ADJ模式,把PLC设置成编程模式,然后下载进去从起PLC,然后模块进入ADJ模式了,然后在内存监视里面把CIO2000得设置成28H,因为我要设置的是8通道,然后在CIO 1字节位0置位,在CIO 8里看到了当前AD8的读数,然后调整模拟量输入变为0,然后把CIO 1的位4置位进行偏移调整写入EEPROM,然后在把CIO 1位4清零,在把CIO 1位0清零,把AD模块设置成正常模式,把PLC设置成运行模式,然后下载,然后重启PLC,结果AD通道8并没有变化,还是原来那么大的误差

网友B(2020-03-06):
请问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